[求助] 对于电荷泵PLL,是不是输出频率越高,抖动会越小

楼主(2017-02-24):
RT,分频比保持不变,输入频率变大,输出信号也增大,那么抖动会越小,是吗?

网友:
一般是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绝对值变小,相对值变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还想请问一下,从眼图里看到的抖动是哪种抖动,周期抖动,周期到周期抖动,还是绝对抖动???我看着都不像

楼主:
回复 网友B:

绝对值是指抖动值除以输出频率的周期吗?
还是除以输入频率的周期???

网友:
回复 楼主:

    Phase Jitter

网友:
绝对值就是说jitter本身的大小。
相对值就是说jitter除以时钟周期。

然后,我觉得眼图看到的是peak to peak 抖动,意思是时钟周期偏离理想周期的最大正值与最小负值的差。如果不对,希望指正。

楼主:
回复 网友C:

相对值是指jitter除以输入频率还是输出频率呢?  感觉应该是输出频率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