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数字部分到模拟中验证使用不同库的问题。

楼主(2017-02-24):
前提:数字部分用encounter做完,想要拿到virsuoso中做drc、lvs等验证。但是数字用的库和模拟用的库不是一个工艺。问题:上中情况该怎么办呢?
       相同的库我知道怎么办,把streamout出来的map文件比对tf文件修改,在吐出一遍gds。再导入virsuoso中。

网友:
不同的工艺,那你怎么生产呢,实际应用工艺和实现工艺不一致,生产出来和你仿真结果不一致,这得有多大风险呢

你这种情况也能做,第一 flatten encounter 数据,全部打平,导入virtuoso时修改map文件的差异,也能merge进去;

楼主:
我其实也不想这样做,学校让我提供一套完整的数字到模拟用的库,我之前有一套老的CSMC0.35um的pdk,但是没有对应的lef、lib等。论坛里找了很多,要么是TSMC全套的但是少tf、display,到virtuoso也什么都做不了。大部分都只有数字部分的。所以只能出此下策,如果版主有什么好的建议我可以采纳的吗。

网友:
这种做法肯定不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意思就是不同的库不能实现二楼说的那样被,我还是找找资源把。

网友(2017-04-14):
这样完全没有意义的 工艺的不同 , standcell 的各个表现方面都不一样,你这样做项目风险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