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8nm的模拟电路设计相比于0.18um的难度在哪儿

楼主(2017-02-24):
请教各位,以前用过最小的工艺也就是0.18um。现在用umc的28nm搞设计心里没底啊!相对于0.18um,需要考虑哪些问题?难度在哪呢?

网友:
漏电,电压低,受VDD variation影响大还有就是dummy要加很多

网友:
没难度,很爽。

网友:
http://bbs.eetop.cn/thread-233035-1-1.html

WPE
Well proximity effect

LOD  Length of Diffusion

DIBL
Drain-InducedBarrier Lowering

STI   sti stress effect
LPE  Layout proximityeffects
SCBE

substratecurrent body effect (SCBE)

mobility reduction

Quantum Effects

velocity saturation

网友:
请教各位,以前用过最小的工艺也就是0.18um。现在用umc的28nm搞设计心里没底啊!相对于0.18um,需要考虑哪些 ...
引用 网友A:

    THIS  ??

联电CEO颜博文昨日对外界表示该公司的14nm工艺已经成功进入客户芯片量产阶段,出货给客户的晶圆良率达到了业界竞争水平。算上之前的Intel、三星以及GF公司,联电是第四个量产14nm FinFET工艺的代工公司了。

根据联电公司资料,他们的14nm FinFET工艺技术水平达到业界标准,性能比28nm工艺快55%,功耗减少约50%,晶体管密度则达到两倍。

联电在台湾南科12厂开始量产14nm工艺之后还有个好处,那就是可以把28nm产能转移到大陆合资的联芯公司中以便争取大陆市场的订单。由于对岸政府对半导体公司赴大陆投资有限制——技术水平必须落后台湾本土至少一代,由于联电跳过了20nm工艺节点,所以14nm量产之后就可以把上一代的28nm产能转向大陆工厂了。

28nm工艺虽然两三年前的工艺了,不过这代工艺会很长寿,目前在移动处理器上高通、联发科依然有许多产品使用28nm工艺,大陆市场需求依然很高,联电现在可以把28nm产能转移到厦门地区合资设立的联芯电子了。

联电及关联公司和舰持有联芯一半股份,联芯电子去年11月份投产,设计月产能为5万片晶圆,初期产能不到1万片晶圆/月,只要工艺还是55nm及40nm,很快就可以转移联电的28nm产能了。

网友:
参照2楼,主要看你的模拟电路受什么制约吧,是速度制约(28nm有更小的Vth)?面积制约?功耗制约(漏电)?电源电压制约(28nm强行用大的电源电压对器件可靠性是个考验)?layout制约(28nm要求极好的版图一致性,比如poly最好都朝向一个方向)?你问的太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