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coRoute的问题

楼主(2017-02-24):
大家好,我这里有一个问题,希望大家帮忙解决,我用的使innvous做设计,我在做eco时,把一些做时钟树的单元移动了,然后ecoRoute,结果发现连接时钟单元的net不能重新连线,保持在原位,大家有什么解决的方法没?

网友:
首先要去查一下ecoroute 过程log 查看微什么这些线不能route 应该会有说明,dont touch or fixed,不管什么情况先看log说明,确认这些时钟net 不能绕线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