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6.17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7-02-25):
按照网上的资料在centos7下安装了6.17和TSMC.13rf,使用中出现一个怪怪的问题。就是nmos和pmos管的属性对话框中有时候只显示管子的名字之类的最简单属性,管子的栅宽,finger数等等都不显示。但analoglib中的原件,如电压源,就可以显示包括名字,电压,噪声等等所有的属性。请问有人碰到过类似问题没,怎么解决呢?

网友:
可能是你选择的管子类型问题,PMOS、NMOS管也有不同类型。

楼主:
不是总不显示,有时侯能显示,有时候就不能显示。不知道原因何在。

网友:
看看是不是在可编辑状态下能显示

楼主:
不明白,什么是在可编辑状态?如果改成可编辑状态?

网友:
同样的问题。可能是617在cdb转OA的时候有问题,CDF不对。我换616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