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做lathup检查时如何设置power/ground nets

楼主(2017-02-25):
没有设置power/gound rule检查不出来任何错误。请问如何设置?

网友:
占楼,学习一下

网友:
不确定你用的哪个process, 如果只是一组power/ground, 没有MV,HV, 直接设power name/ground name 就好. 但是如果有MV, HV 需要再多设置power name, 具体怎么设要看process 或者rule 怎么写.

网友(2018-05-18):
看使用的具体工艺咯
某台湾代工厂的话 可以在drc rule里添加 vdd vss的pad 不添加的自动识别为IO
                        或者在pad上覆盖一些特殊的Dummy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