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 仿真完成后,无法查看波形

楼主(2017-02-25):
用Hspice仿真完成后,Avanwaves打开仿真结果文件出现错误,截图在这,不知道是哪里问题

网友:
你打开的文件后缀是什么

楼主:
回复 2# somnia 打开文件格式是。lis。。现在可以了,换了2014版本的Hspice,既可以使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Awaves打开的应该是.ac   .tr   .sw这些图形文件
   .lis文件只能文本格式查看,Awaves也能打开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直接用Avanwaves打开了.lis文件,可以看波形

网友(2019-11-16):
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我也是这个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