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压模buck在DCM下工作时的环路主极点在哪里?

楼主(2017-02-25):
dcm下,功率输出级变成一个单极点系统,极点频率基本在100多hz,那还需要补偿吗?误差放大器上的补偿网络是不是就不需要了?

网友:
误差放大器上的补偿网络還是需要, 只是只要補償误差放大器本體就好, 整體回授系統補償是可以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明白了

网友(2021-11-03):
大哥,还在嘛,我最近也在搞一个buck型电压模DCDC,轻载下稳定性和仿真总是有问题,是在轻载情况下考虑了什么别的东西嘛,还是说需要做两套补偿,一套用在重载CCM,一套用在轻载D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