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版图里如何把90°角的导线切成135°的导线。

楼主(2017-02-27):
之前的做法,1:一直是画个三角形,把导线切出个矩形的豁口,然后把三角形与导线合并。
                  2:或者是画线时直接走135°角的导线,但是有时候担心那段斜线的宽度不够。

网友:
请参考下图,为了使用方便可以设置为快捷键: bk("Layout" "<Key>1"                "leHiModifyCorner()")  (快捷键设置为“1”)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了 学会了这个小技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 学会了!

网友:
我用的laker,跑线的时候按F6,就可以更改跑线方向了

网友(2017-05-05):
更改走线方向,由原来的orthogonal变成diagonal就好了。如果你用的是path走线,可能会有off grid问题,建议用wiring走线。

网友:
我只会path走线,然后回去切割格点问题,请问怎么用wiring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