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做PLL的大神,请教CP的设计!

楼主(2017-02-27):
之前做的一直是开关在漏端的CP,P/N电流镜电流失配较大,最近看到刘深渊书上P56,图2.13,有开关在源端的CP,有没有哪位大神了解,请教一下,或者有相关的文献资料推荐一下~十分感谢啦!~

网友:
开关在漏端的导通管会有一个从线性区转化到饱和区的过程,会产生尖峰电流,这个很难控制两个方向都一样,开关在源端可以跳过线性区

网友:
说错了,是电流源会经历从线性区转化到饱和区的过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这种结构CP的文献推荐下,我想看看具体电路实现,自己搜了一堆没用的文献

网友:
看一下李宇跟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