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己设计的数字芯片,测试发现输出管脚全是高电平,输入管脚全是中间电压

楼主(2017-02-27):
自己设计的数字芯片,测试发现输出管脚全是高电平,输入管脚全是中间电压,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输出信号应该是低电平才对啊,为啥会是高电平啊?求大家给点分析,谢啦!
还有一个问题,输入的clk管脚,接入前clk是正常的,占空比50%,接入clk管脚再测,时钟占空比不是50%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影响了clk?

网友:
输出内部有上拉?输入内部没有上下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芯片pad输入内部没有上下拉,输出也不需要上下拉,这个pad以前用过的,所以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不是IO的输入输出方向配置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