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 IO PAD连接问题

楼主(2017-02-28):
请问大家,我最近做片子用TSMC180的库,IO和PAD是分开的(IO有LEF和gds,PAD只有GDS),IO只有驱动电路,PAD本身又分CUP和WB两部分,应该怎样连接起来?在encounter里布线完了导到virtuoso之后,直接用metal连接IO的PIN和PAD吗?PAD的CUP和WB要堆叠到一起吗?

网友(2017-04-14):
个人理解 PAD 指示标识banding 的区域位置,你应该把PAD 直接放到IO 的相应位置上,IO 和core的连线你通过工具连接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
application note里会有说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