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的2014版以及往后的.spf文件用什么指令解压或者安装

楼主(2017-02-28):
是一定要用Installer 3.3吗

网友A(2017-09-02):
ICC的spf我是用Installer 3.3解压的

网友: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3.2也可以版上有4.0了

网友(2018-02-05):
那个版本好一些~~~~~~

网友(2021-03-21):
引用 网友A:
ICC的spf我是用Installer 3.3解压的

请问installer 3.3怎么弄的呢?

网友(2021-04-26):
请问执行什么command 能打开

网友B:
反正我是用用Installer 3.3的

网友(2022-01-21):
引用 网友B:
反正我是用用Installer 3.3的

请问是用了什么命令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