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后端电源规划前预估功耗的方法。

楼主(2017-02-28):
前提:电源规划前,功耗预估的方法可以计算NAND2X2的功耗,再通过相应公式来预估整个芯片方法。
问题:我在lib中查找到了相应单元的功耗内容,不知道怎么计算,请问有什么办法计算。或者说有其他的预估整个芯片功耗的方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因为gate count是以NAND2的面积来算的,所以将NAND2的功耗 X 设计的Gate Count=芯片总功耗。   简单,粗暴啊。
   想起做第一块芯片的时候,就是这么算的。忘了是看哪本书里介绍的。但是,哪有设计会这么简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