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放大器结构,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2017-02-28):
图片里的全差分放大器是一个DC-DC开关电源里的误差放大器。全差分结构,输入级没有显示在图片里。输入是一对PNP Bipolar管子。
图片右侧的结构(我猜是不是CMFB结果,不太确定)里,四个长方形里边是一系列串联的NMOS管子,可以认为是电阻。比如说A1到B1是一个电阻,A1接的是NMOS的drain端,B1接的是source端,而gate接的是放大器的输出。

这种结构我认为是CMFB结构,在模拟IC“四大圣经”里或多或少的有介绍。但我分析不出来,哪位高手能不能帮忙分析下,谢谢!

误差放大器

误差放大器

网友:
你这个图不清楚啊,
1)A1 A2 箭头到哪里啊,没有sink部分啊,
2)那些小管子都是使能管不
3)EAOUT_N EAOUT_P最后要给个OTA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1)A1和A2有sink的
2)左侧最上面和最下面的两对管子是使能管子
3)差分输出最后给PWM compara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