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系统最高工作频率(maximum clock frequency)

楼主(2017-02-28):
有没有大侠来科普一下maximum clock frequency具体有哪些方面决定啊?我只知道和tco tsu 还有连线延迟确定,不是很理解,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理解是要看工艺和设计,比如说在28nm下20级逻辑可以实现600M,但是如果设计可以做到10级逻辑,那么有可能可以实现1.2G。但是如果在设计不变的情况下,工艺尺寸越小,跑的频率越高,比如28nm比40nm的快。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辈,你这个理解是站在应用的角度了
我在google上找的理论总结大概是这样,您看一下有没有问题啊?谢谢

Minimum clock period = Tclk-q+ Tco + Tsu

Tclk-q代表触发器的输出延迟

Tco代表组合逻辑电路的时延

Tsu触发器的建立时间

Maximum clock frequency =1/(Min Clock Period)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前辈是站在应用的角度看的,我在google上搜到的理论是这样的,麻烦您看开有没有问题啊?谢谢?
   Minimum clock period = Tclk-q+ Tco + Tsu

Tclk-q代表触发器的输出延迟

Tco代表组合逻辑电路的时延

Tsu触发器的建立时间

Maximum clock frequency =1/(Min Clock Period)

网友:
这个问题是系统的

网友:
PLL最高能发多少,也很重要,剩下的就是看时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