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RM cortex-A7 在40nm LP能到多少频率?

楼主(2017-02-28):
ARM cortex-A7 在40nm LP能到多少频率?
不知道频率是受限于sram还是std?

网友:
sram 肯定不是限制啦, std有些影响,
最主要的还是arm的架构

网友:
做过55nm的A7 500M RAM , STD都比较紧张

网友:
这也得看是谁家的LP工艺了,估计600Mhz应该可以做到。
Memory也是个问题吧,得问问Foundry有没有CPU Memory Macro

楼主:
“最主要的还是arm的架构” 是指PR时熟悉架构,根据架构摆放cell?

网友:
arm本身的设计,流水线,指令集,bus 总线,这种rtl code限制了最后能跑到的最高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