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这些管子两种写法一样么?

楼主(2017-02-28):
这些管子两种写法一样么?58个S、D端接np的管子可能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上面是59个管子串联, net命名按照总线BUS的形式,按照顺序对应的。
下面是59个管子并联

网友(2017-04-28):
当大电阻,省面积。
应该是上面那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