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rimeRail extract_supply_parasitics 错误

楼主(2017-02-28):
在一个low power upf flow的设计里,用primerail extract_supply_parasitics的时候,总是出错,
报RAIL-401 这个错

pr_shell> extract_supply_parasitics -noexpand -wait DVDD

Warning: layerNumber 66 does not exist or is out of range. (MWLIBP-311)
Error: Error 'RAIL-401' has occurred (ERR-3)
Warning: Message for error 'RAIL-401' not found (ERR-1)
ERROR : Unexpected internal error at poDBGeom.c 1876
Error: cannot get net geometry (PGEX-142)
Error: fail to reading DB geometris on net DVDD from cellChicago01.CEL
Error: fail to read geometry in cell Chicago01
Information: skipping this master and continuing to extract the next one

各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么?

网友:
是不是连线超出边界了?

RAIL-401

NAME

RAIL-401 (warning) Found Geometry (%d %d)(%d %d) out of top cell boundary, please check cell boundary.

DESCRIPTION

The bounding box of the geometry is not within the top cell boundary.

WHAT NEXT

To disable the error, please define poNoCellBoundaryCheck 1.

楼主:
   不清楚啊~~~   我这个是带多个voltage area的 不知道是不是在多电源与的时候,PrimeRail还需要别的额外的设置。

网友(2017-11-09):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有谁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