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我这个计数器怎么综合后成这样了?谢谢

楼主(2017-03-01):
module memory(
clk,
rst_n,
clk_out
);
parameter   N = 20;    //分频器N分频
parameter   t = 4;     //计数器的位数
//输出端口
output  clk_out;
//输入端口
input   clk;
input   rst_n;
//端口类型声明
reg     clk_out;
reg[t-1:0]  cnt;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异步复位
        cnt <= 4'b0;
        clk_out <= 1'b0;
    end else if(cnt == N-1) begin    //计数到9时,计数器清0,输出翻转
        cnt <= 0;
        clk_out <= ~clk_out;
    end else begin
        cnt <= cnt + 1;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
没问题的,只是隐藏了内部计数器,所以输出没有连接

网友:
小t 改成5试试, 位宽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改成5就可以了,可是为什么啊?我的计数器只记到9就行了 4位位宽按理说够了呀

网友:
4位怎么到20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cnt只计数到9,然后clk_out就翻转了啊?然后cnt清0cnt只从0计数到9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的N =20,哪里9?

楼主:
回复 网友D:

    额,我错了,少些了/2 ,谢谢各位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