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萌新求助:一个voltage area要做power gate,如何确定power switch的密度呢?

楼主(2017-03-01):
40nm工艺,一个模块需要powergate掉,create_voltage_area划了大致的区域。但不知道怎么确定插入header switch的密度。问题1:不知道create_power_switch_array中 x_increment y_increment如何确定。但模块的工作电流大致知道,IR drop大致知道。需要多少power switch通过header switch的等效导通电阻按IR drop要求计算?
问题2:按公式计算一个header switch的等效导通电阻还是有库文件里有?(深三极管区等效电阻公式计算)

萌新求助,希望各位大佬施以援手~~~

网友:
icc里可以根据ir drop需求 计算出psw cell个数 ,我一般都是尽量多加点,做完了跑下ir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指导,能稍微具体一点是哪个指令吗,萌新谢过了~~~

网友:
   之前讲错,是可以根据ir要求,size psw up or down ,看下optimize_power_switch。

网友:
用exploree_power_switch 来算个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先去研究一下~~~再次谢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大神~~man了一下explore_power_switch,使用这个命令前需要先定义ps cell的power-on resistance~~这个参数无法获取啊。。。

网友:
回复  大龄文艺男青年

大神大神~~man了一下explore_power_switch,使用这个命令前需要先定义ps cell的p ...
引用 网友B:

   退一万步讲,spice总仿的出来吧...

网友:
回复  大龄文艺男青年

大神大神~~man了一下explore_power_switch,使用这个命令前需要先定义ps cell的p ...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就帮不了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热心回复,找到了库的PDK,奈何不会spice仿。。。只能用Vituoso先搭一个再仿一下看看了,有点蛋疼,谢谢哈~~

网友:
楼上的朋友说的很好啊,如果可能的话,也要考虑一下wake up time和in rush current。power switch的数目是一个方面,连接方式也是一个比较难的点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求大佬指导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UPF里定义了power switch 了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佬,UPF里有定义比如:
explore_power_switch -lib_cell {XXXX/HDRDID1BWPHVT} -header -x_increment{20 50} -y_increment{30 60} -voltage_area DOMAIN_A  -virtual_pg_net A(UPF定义的DOMAIN_A中的primary_power) -real_pg_net VIO_A(UPF定义的power_switch的always on电源)

UPF对应的定义
create_supply_net A -domain DOMAIN_A
create_power_switch switch_A -domain DOMAIN_A
   -control_port {  XXX  }
   -input_supply_port {VIO_A}
   -output_supply_net {A}
   -on_state {}
   -off_state {}
   -ack_port {}

map_power_switch switch_A -domain DOMAIN_A -lib_cells HDRDID1BWPHVT

set_domain_supply_net DOMAIN_A -primary_power_net A -primary_ground_net VSS

麻烦大佬了~~~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   set_attribute [get_physical_lib_cel XXXX/HDRDID1BWPHVT] mtcmos_pin_layer M1 "

这个有问题的,应该没设上,你get下attribute看看就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get_attribute试过,好像也设置进去了explore_power_switch会有什么地方设置错了吗

get_attribute结果

get_attribute结果

网友:
回复 网友B:

   要加上pin name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非常感谢~~~请受萌新一拜~~~终于跑起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2018-03-19):
感謝分享   大推   謝謝  thx

网友(2018-07-02):
你做带pso 的IR drop分析,首先要做power switch module,做module时,使用脚本关联hspice仿真出来的,ps的RC都会提取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好,power gate的通过spice来仿真得到ron电阻,请教一个问题,一个pmos管需要知道后面的负载电容有多大,ron的值才可能精确,那么是不是还需要评估power domain的寄生电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