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MOS电路设计中多路电压选一功能

楼主(2017-03-01):
CMOS电路设计中如何实现外部输入的多路电压(有+-0)选择一路的功能? 求教大神!!!

网友:
楼主这个版块主要是layout,电路相关问题可能你到Analog模块去问比较合适哇!

网友:
猜测可以用比较器将输入电压与基准电压比较,根据结果的选或许可以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才注意到,好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了下,貌似不行。  感谢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