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里面sprint和print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7-03-01):
用print的时候会报错,就是下面这个错误。  但是改成sprint就好了。跪求大神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网友:
sprint返回字符串类型,也就是不把class的内容打印出来,只是作为字符串返回。
print不返回数据,但是打印到终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2018-06-27):
实测,sprint()也要打印一遍的

网友:
因为第二个参数需要字符串类型的,所以才用sprint(),他除了打印,还要返回 类所在的层次

网友(2021-12-16):
顶,欢迎您的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