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osstrap电路的有效位数

楼主(2017-03-01):
本人最近在做SAR ADC,请问怎么看bosstrap电路的有效位数啊???有那位大神知道麻烦告诉一下不甚感激!

楼主:
有知道的大神告诉一下啊!!!!

网友:
我的做法是:
用bootstrapped circuit搭一个电容开关采样电路, 输入给ideal的正弦波, 得到采样信号后对该信号做fft, 再用calculator算出thd/sndr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得到的采样信号直接做fft么???  要不要先进过一个滤波器把它在还原成正弦信号??   你是在Candence里处理的输出信号还是用Matlab??   十分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需要滤波,在cadance里面的calculator做,里面有dft func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做dft的时候加的是矩形窗么?   我加矩形窗的时候谐波失真挺大啊??做thd的时候到了百分之四十多,另外怎么在Candence里看有效位数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是用矩形窗,能发电路图和fft出来吗?有效位数不就是从SNDR中算出来吗- -

楼主:
回复 网友A:

SH电路输出结果

SH电路输出结果

DFT仿真结果

DFT仿真结果

电路图

电路图

我知道是从SNDR里算出来的问题是在candence里怎么算啊??   没有直接的计算工具吧??  输入信号是9.8M的正弦信号,采样时钟是25M。
十分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calculator用thd function,如果仿瞬态+噪声的话,这个thd应该就是SNDR

看波形settling还挺正常呀,这样SNDR应该起码有个40dB以上吧,不太懂为什么谐波这么大,抱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问一下你的dft是怎么设置的么??有什么特殊的要求么?  我在想会不会是dft仿真我设置的不对。十分感谢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dft有问题。你的采样时钟是25M,但是看你做的dft,采样时钟确是52M左右。是不是采样点数和采样时间间隔没设置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C:

开始时dft的仿真设计采样点和采样时间不对改了采样时钟是25M,dft时采样了256个点,采样时间是25n到10265n。设置函数
    但是仿真出来的结果还是不对啊?
然后对输入的正弦信号进行了同样的dft仿真出来的结果是这个样子的
感觉好奇怪啊 不知带是哪里出错了。知道的话可以告诉一下么!!十分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多了一个点。试试到10240n。没用过dft,这个还得自己算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仅供参考, dB20(dft(VT("/VOUT") 3.986e-07-(256/1e+09) 3.986e-07 256 "Rectangular" 1 "default" 1.0))

3.986e-07 是我输入信号被保持的时间,
1e+09 是采样频率,

不知道对你有否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还是不可以啊。总感觉dft有点问题,下面的两个图是我对理想的正弦信号做的dft,不同的就是采样时间的区间结果出来的结果差了好多。不理解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十分感谢,还是不可以啊。总感觉dft有点问题,下面的两个图是我对理想的正弦信号做的dft,不同的就是采样时间的区间结果出来的结果差了好多。不理解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第一个图应该对的,

第二个图有spectral leakage, 应该是取点不正确 (fin不等于fs*k/2^N)导致的,加个窗函数应该有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换另外一个窗函数才对,矩形窗没有对周期信号的两边末端衰减至0, 这样出来的dft是对一个有jumping的信号做出来的dft...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这个第一幅图形状对,但是结果貌似不对,你的噪底刚100db,理想信号应该很好才对。你加窗结果变好可能是因为你取点没有取2^n个。

楼主:
回复 网友C:

    知道了十分感谢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知道了  十分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到底怎么解决的啊?为啥只有不到100DB啊,求教怎么改的,看文章里噪底都有-140dB左右。真心求教!!!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是对理想的信号做的df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