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如何在做LVS时忽略analoglib里的器件

楼主(2017-03-01):
比如说我在schematic里加了analogLib的电容和电阻用于模拟寄生的情况。但是为了做LVS,我不得不重新做一个没有寄生的schematic,很麻烦。想请教一下有没有解决的方法,比如如何让特定symbol可以在LVS里自动被忽略

楼主:
还有比如会加一些cmdmprobe,vdc等帮助仿真的东西,是不是有可能在LVS阶段被忽略掉?

网友:
试试在lvs deck中加入 LVS FILTER device—name open,device name 是你加入的寄生器件名字

网友A(2018-04-10):
在原理图中加上lvsignore的属性

网友A:
LVS FILTER C open就可以把电容屏蔽掉!!

网友:
LVS FILTER C(CP) OPEN,,,,,CP是cap的LVS name

网友(2019-04-22):
引用 网友A:
LVS FILTER C open就可以把电容屏蔽掉!!

请问是在lvs rule里面加上这句话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原理图中加上lvsignore的属性

大侠,请问“在原理图中加上lvsignore的属性”这个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C:
LVS FILTER R(RP) SHORT

网友D(2020-07-11):
引用 网友C:
LVS FILTER R(RP) SHORT

LVS FILTER R(RP) SHORT

R(RP) 是什么意思?

网友(2021-02-26):
引用 网友D:
LVS FILTER R(RP) SHORT

猜测是 resistor parasitic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侠,请问“在原理图中加上lvsignore的属性”这个具体怎么操作?

Add 一下

网友E(2022-01-06):
这个方法可行,但是截图没有截全,这里补充一下:
short(PLUS MINUS)

网友(2022-09-02):
找了这么多方法,这个最有效,其它的都没用
贴个完整的图

网友F:
这个简单,LVS FILTER C(CP) OPEN SOURCE

LVS FILTER R(RP) SHORT SOURCE

LVS FILTER L(LP) SHORT SOURCE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把rule file抽取寄生的器件的描述skip

网友(2022-12-11):
谢谢分享很实用的方法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简单,LVS FILTER C(CP) OPEN SOURCE

LVS FILTER R(RP) SHORT SOURCE

你好 请问是在lvs option里的include里加上这些语句嘛?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好 请问是在lvs option里的include里加上这些语句嘛?

写到上面这个里面去,或者直接写入LVS验证里面都可以

网友(2023-07-26):
打开电路,选中你不跑lvs的,右键,ignore

网友(2023-12-21):
引用 网友E:
这个方法可行,但是截图没有截全,这里补充一下:
short(PLUS MINUS)

串接的vdc是没有了,但netlist里面两根线直接断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