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xilinx ddr2 ip核 初始化信号不能拉高

楼主(2017-03-01):
调用了xilinx 的mig  ip核 ,自己编写了testbench,可是ip核的初始化信号一直拉低,运行到了600ms,还是低电平。ddr2的ip核应该是内部自动初始化的呀!就是说给时钟和复位信号,自己就可以完成初始化。可是我们是怎么回事

网友:
回复 楼主:

提问问题,可以把使用场景说一下,是否在板子上调试?如果是的话,建议先做一下软件仿真,确保给ddr2的时钟,rst等信号的连接正确性,如果软件仿真通过的话,就可以debug一下是否是板子的问题,xilinx上的ddr2的ip上,有介绍ddr的初始化状态,可以看一下,有助于debug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