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分频时钟怎么分配到全局时钟

楼主(2017-03-01):
内部的分频时钟怎么分配到全局时钟上?用CLKCTRL吗?

网友:
连到BUFG上

网友:
可以使用DCM模块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XILINX的我知道可以用BUFG原语,只是altera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ALTERA  FPGA啊,xilinx的我会用原语,altera的没有看见原语资料。找了很久反正没有找到

网友:
Assignment Editer里面手动指定即可。

体现在qsf文件里就是
set_instance_assignment -name GLOBAL_SIGNAL "GLOBAL CLOCK" -to  你的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去试一试,谢谢了,这个有类似xilinx的原语么?

网友:
altera的bufg在IP核里面可以调用,它的原语都是以IP核形式给出的

网友:
非常不错的分享,大大的赞一个,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经过实践这是对的,发现新问题了,如果我想用局部时钟呢?

网友:
set_instance_assignment -name GLOBAL_SIGNAL "REGIONAL CLOCK" -to  你的信号
挑战极限频率的时候,总是会用到Regional Clock。

楼主:
回复 网友C:

   学习了,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想用原语但是altera不像xilinx有原语手册,这方面的确有所不如,谢谢了!!!!

网友:
或者试试global原语?记得好像是可以连到全局时钟网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实践了一下,这个好像不能再assignment 里面设置吧?我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