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后端用gvim命令处理文本

楼主(2017-03-02):
请问,我想处理一个文本,总共20行,每行都有ME2字样,想把其中的前十行中的M2换成M4,应该用什么linux命令?或者gvim vi命令

网友:
vi中运行
:1,10s/M2/M4/g

网友:
楼上的10跟s之间要加一个空格,否则不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这个问题解决了 ,可是我还有个疑问,就是想在一个文本中,把前十行,通过什么命令可以直接写出到一个test.tcl中?

网友:
回复 网友B:

   1,10 w vv

网友:
head -10 xxx.tcl > test.tcl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个问题解决了,但是看到下面的命令不太懂:
    %rexp {^[TM] +} "This test about" match
    %1
请问TCL中+加号是什么意思?查了一下,好像是匹配一次或多次,很难理解,请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因为有时候不确定匹配的内容重复次数,可以用加号表示

楼主:
回复 网友C:

    师傅,我遇到个疑问, 我遇到两个难题。
第一,在ICC中如果用飞线看到MemA和MemB,MemC都有关时,那应该是把谁放的跟MemA近一些呢?encounter是可以看到的,数值越大,关系越强,不知道ICC是否有类似的功能?
第二,magnet_placement -mark_fixed -local_level 1 [get_port] 这个命令man了一下,真的搞不懂唉,这个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