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pex出现无法创建cellview的错误,如何解决?

楼主(2017-03-02):
向诸位请教一个问题,我在做PLL寄生参数提取的时候PEX完毕无法弹出创建cellview的窗口,CIW中的提示如下,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

CIW报出的错误

CIW报出的错误

网友(2017-04-01):
回复 楼主: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啊?谢谢!

楼主:
帮别人做后仿发现的这个问题,后来绕过去了,没用calibre cell的形式直接用pex提取网表做的后仿。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具体怎么操作啊,谢谢!!我的pdk里没有.cellmap文件,是不是可以用您说的方法进行后防啊?

网友:
看起来有点像是权限问题或者命名问题,你的图片里面有这样一句话:“must specify a valid viewTypeN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