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个PLL中电荷泵噪声电流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7-03-02):
如果要把PLL中各个模块的噪声带到环路传输函数中计算总的噪声,PFD和charge pump的噪声是分开仿真还是放在一起仿真啊?我在网上看到说可以PFD+charge pump一起仿真,在PFD的输入加有delay的两个参考信号,用pss+pnoise,看charge pump的输出噪声Output noise。有个疑问就是,pss+pnoise仿真的是周期信号,其输出的Output noise的频谱的开始点应该是以pss beat frequency为基准的,即以参考频率为基准做offset来看噪声频谱的,如果fref=16MHz,看的是16MHz 处的噪声。而我们计算cp的噪声贡献时,是要看cp的output noise在DC处的PLL带宽内的噪声,如果PLL带宽200KHz,我们需要的是200KHz以内的噪声。所以疑问就是,pss+pnoise仿真的pfd+cp的output noise是否可以 直接带入环路中计算总噪声?谢谢 :)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理解是,如果你选择pnoise里边的phase noise,那么是在fref一侧的噪声,但是里边还有一个叫output noise的,我每次都是选这个的~

网友:
不过按照道理你最后算的也是phase 的noise,和在什么频率是没关系的,只要你最后的单位能统一,用哪个算都是一样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pnoise 不等于 phase noise

网友A(2019-11-13):
你好,
能问问您,phase noise 和out noise的区别,我看phase noise的结果是dbc/hz,如果这样的话应该已经除以了载波的能量,但是PLL中PFD+CP ,LPF,VCO,div,应该不是选择的同一个载波频率,这样计算结果会有问题吧?

网友(2023-12-28):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5-03-03):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遇到了同样的疑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
能问问您,phase noise 和out noise的区别,我看phase noise的结果是dbc/hz,如果这样的话应该已经 ...

你好,这个载波频率是指什么?如果是每处噪声所在的频率,算出来的结果类似功率谱密度吧。pnoise设置那里感觉应该选absolute规定一个频率范围。如有不对,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