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简单结构的带隙疑问

楼主(2017-03-02):
02

02

01

01

遇到的这种带隙结构,npn自偏置都是图中的Q5,那么如果是Q4自偏置的接法可不可以用,两者的区别在哪?请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
容易震荡吧

网友:
静态工作点不一样,左边电路的静态工作点很容易不对,由于R1的存在。

网友:
右边一个为负反馈,左边一个正反馈。

楼主:
两个结构都没有标出来启动电路,加上启动电路以后都会只有一个确定的静态工作点吧,请问你说的“工作点容易不对”怎么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里没标注启动电路,加上以后只有一个确定的工作点吧,请问你说的"工作点容易不对"怎么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两个结构的环路都是正反馈,这个结构应该不存在负反馈。刚才找到一个资料里面正好有介绍,右边的环路增益小于1,稳定,左边的环路增益大于1,不稳定。只是有一点没看懂,为什么计算环路增益的时候可以把Q1的发射极作为交流地,而不是GND作为交流地去计算,两种方法计算出来的结果不一样吧。我把截图贴出来大家帮忙看看我的疑问

网友:
回复 网友C:

   加个差分信号,没有电流流入那个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确定这幅图和公式是对应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里没有差分信号吧,如果硬要说两个bjt的be电压的差作为差分信号的话,那也应该是R1两端的电压了。我后来想了下,应该是在一个环路中选中2个点a,b,给两点之间加一个交流小信号vab,然后计算经过环路后,返回到ab两点的电压信号为vab',公式中的AL=vab'/vab,这里选Q1的Vbe作为输入应该是计算起来最简便的,如果是这样,那是不是可以说:这个结果和在基极和GND之间加小信号计算返回到基极和GND之间的信号增益结果一样?我觉得不一样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根据图我自己也算过一遍,认为gmM1=gmM2,gmQ1=gmQ2(忽略个数和工作点的差别)的话,结果是这样子啊,不知道你认为哪里不对应,或者根据图你算出来的结果不一样,还请指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就像你前面说的Q1集电极交流接地的,从你那图分析不应该。他的公式计算的是不是没有R2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太明白你的意思。也没太看明白你发的书里的求法。

我求环路增益,是选择MOS管的栅端作为断开点。然后在这里加一个差分信号,在忽略沟道长度调制效应时,左右两边产生差分电流,没有流入下边的电阻,所以那个节点可以看成虚地。在M1栅端加小信号,看回到M2栅端的信号的大小,就求出的环路增益了,结果也是1/(1+gmQ2*R1)。

另外一种也是用同样的求法。就如书里所说的一个大于1,一个小于1,大于1的正反馈会震荡。

这个电路你可以放大cadence里跑下stb,验证一下是否正确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 为何求环路增益,你能在断开点加差分输入测试信号?理由是什么?不会就为了得到NPN E极的虚地吧

楼主:
我明白你的方法,其实只要能确认Q1的E在计算loop gain时可以看作交流地的话,你的方法和资料上的方法没有本质区别,无论从哪里断开计算结果都是一样的。关键在于这个节点能不能看作交流地,也就是交流小信号电流和为零是怎么得来的。按照你说的把栅交流断开,两个mos看作差分对的话,只能认为mos的source是交流接地的,即使认为断开后两个栅一个加+vin/2,一个加-vin/2,也不能认为交流电流和=0吧。总支路的交流小信号电流=0我没有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C:

   现在好像不能这样确定这点是否是虚地。还是来为大神给讲解一下,怎么确定这个节点是否是虚地。
   两边一个电流是gm*vin,一面是gm*(-vin),在那个节点电流和为0,也就是电阻上的压降为0.

网友:
求把论文贴出来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测环路增益 ,忽略负载效应的前提下,不是应该在某点断开后,在该点输入测试信号,然后看该点返回个什么信号,再看返回信号和测试信号的比值吗,怎么看你的意思是断开这个点后,这个点左边和右边都加测试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说的没错,我说成一个+vin/2和-vin/2是在解释那里即使看成差分输入信号,发射极也不能看作交流地的原因。差分输入信号的话,看得也是差分信号经过环路后返回的差分值,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