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向各位前辈问些关于面试的事情

楼主(2017-03-02):
在技术面试的时候,面试一般会问什么呢?他看重的又是什么呢?

网友:
根据你的简历问问题

网友:
一,肯定是你做过的项目
二,肯定问一些基础知识,数字IC这种肯定问一些setup time啊 setup time violation如何解决的啊?
http://wenku.baidu.com/view/da109a224b35eefdc8d333cd.html
大概就这个链接里面的一些技术问题吧

网友:
1、首先你自我介绍项目经历
2、面试官会针对你的经历,挑他感兴趣的点铺开了问。一个有水平的面试官肯定会从浅到深,全面考察你的水平,挖到你答不上为止。相反,面试官问不出什么或者问不倒你的话,要么是不对口,要么是这公司水平太菜。
3、从你在项目中担当的角色、解决问题的经历可以看出你的水平、工作态度,还有和待招的岗位是否对口。这是看中的。

网友:
我从来不问简历上的提到的。那些都是有备而来的,问不出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问什么呢,前辈。

网友:
一,肯定是你做过的项目
二,肯定问一些基础知识,数字IC这种肯定问一些setup time啊 setup time violation如何解决的啊?
三,异步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