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各位大神,Xilinx Ise怎样添加源文件列表,以及有没有相关的命令行

楼主(2017-03-02):
求助各位大神,我在用xilinx ise 14.5,现在遇到一个问题,由于源文件(verilog)非常多,怎样能够像其它工具一样,一次添加一个文件列表?我现在只能用add source来一个个添加,非常费时费力

网友:
把这些文件全放在同一个文件夹下,add source一次就加完了呀

楼主:
谢谢,这个问题暂时解决了。两种方法可以用,第一种方法就是写一个脚本,把所有的源文件拷贝到一个文件夹中,再一次性添加。第二种方法是通过synplify综合,ise会生成综合所需的prj文件,以这个prj文件作为模板,将文件全部写入这个prj文件,然后通过synplify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