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urce/Drain 和Bulk 接一起为何不用画ESD Rule

楼主(2017-03-02):
最近看别人版图 看到只要有D/S和B有接一起就不需加ESD Rule 如果没有接就要画ESD Rule

以及 inv为例 ESD路径如下图 D端为什么不用画ESD Rule

小弟尚浅 望各位牛人开导

网友:
若S or D与sub接一起,可以借助well(P-sub or NW)来导ESD,这个well是很大的,所以不用撑ESD。
对于inv的P/N MOS,其source端都是与各自的sub接一起了,而drain如果不是直接接到PAD就不必考虑ESD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以如果是以INV为例 当负ESD 电流由 ground 进去 不会从 PMOS Drain 端出去吗?

网友:
ESD基本上大部分会被IO里面的clamp cell吸收掉,不会进到core里面。
如果有有很多的ESD电流进入core,那IO的ESD保护结构可能就有问题了。
不排除会有一些ESD进入core,所有core里边与pad直接相关的net需要做好ESD保护,INV的输出如果不是pad,那这一端可以不考虑ESD。至于你说的ground上面的esd(你说的是负ESD)电流,于inv而言,NMOS的drain与sub接一起,这么大的pwell可以承受一定的ESD冲击。

楼主:
回复 网友A:

S大谢谢您 小的受益匪浅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网友B(2022-08-23):
请教一下S和B的diff接一起的话,这种工艺形式 是叫什么呢?  baten?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S和B的diff接一起的话,这种工艺形式 是叫什么呢?  baten?

存在这样的形式吗,LVS能过吗, 一般S跟B不都是通过matal 1 来连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存在这样的形式吗,LVS能过吗, 一般S跟B不都是通过matal 1 来连接么。

确实有的,是在面积实在紧张的情况下。但是叫什么记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