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中TU(目标占用率)的具体解释?

楼主(2017-03-02):
各位朋友:
    大家好,最近在学习数字后端设计流程。对于TU这个参数有些疑问,想请教各位高手!
    我在做floorplan时,想固定芯片的长和宽,设了一个具体值,此时软件显示TU为1(全部占用)。
    之后按照教程做了power plan,然后是place std cell,但在此步骤后我发现TU变成了40%,而且从physical view直观上看,std cell确实只占了40%的面积。

     想请教各位高手,TU的具体意义?

网友:
一般会在两个地方看到utilization,一个是setPlaceMode中的maxDensity(innovus中是place_global_max_density),这里的Density是指local density,并不是global density,这个值的设定还是很有用的,它会使得局部的density不会太高,它的设定可以依据你的routing资源、几层metal等设定。
另一个会看到density的地方在setOptMode中-maxDensity,这个density就是指global density,表示std cell的面积占整个chip的比例。

网友(2017-07-24):
导入网表不出现TU框是为什么啊,修改了最小module显示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