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聊聊电流镜(上)

楼主(2017-03-02):
这期来点轻松的,聊一聊你知道的和不知道的电流镜。

电流源可算是模拟集成电路中最基础的内容,也是有很多花样的基本单元。电流源是笼统的叫法,具体会根据电流的流向,分别叫做电流源(Current Source)和电流沉(Current Sink),如图1所示。

图1

电流源通常都是以电流镜(Current Mirror)的形式实现,可以看做是双端口电流放大器。关注的指标为输入侧的最小输入电压和输入阻抗,输出侧的输出摆幅和输出阻抗,同时还有电流增益,如图2所示。

图2

简单的NMOSFET的I-V特性如图3所示。在线性区是向下开口的抛物线,在饱和区会有所区别。理想情况下,电流不随Vds的变化而变化,实际情况会表现出有限甚至很小的输出阻抗。

图3

随着先进工艺向低压低功耗的方向演进,MOS的非理想因素越来越多,如图4所示,这也对最简单的电流镜的设计提出了挑战。

图4

电流镜改进设计中,有许多很好的结构。我们把常见的都列出来,如图5~图8所示。图5(a)是最基本的电流镜结构,图5(b)是加入了负反馈的威尔逊电流镜。

图5

图6中为Cascode结构的电流镜及其改进形式。其中的(e)算是用的比较多的,性能比较好的一种结构,其缺点就是需要额外的一路偏置电流。

图6

图7(f)是贝尔实验室的Sooch于1985年,申请的专利号为4550284的美国专利提到的结构,当然图7(f)中Q3a工作临界饱和状态,其简单的等效原理可以表示为图7(g),电阻32实现自偏置的功能。

图7

图8(h)是Aashi公司的Ichiro于1999年,申请的美国专利中提到的结构,专利号为5966005,有兴趣的可以查阅看一下。在原始的专利中,Ichiro提到利用短沟道效应,通过使用不同的沟道长度,配合不同的阈值电压。实现Q2工作在饱和区,从而实现较高的输出阻抗(反向短沟道效应,会使阈值随沟道长度减小而增大,貌似这样该结构就无法保证Q2工作在饱和区。)。图8(i)为带源极电阻负反馈的电流镜,可以作为(h)的等效电路。

图8

上述几种结构的几个关键指标统计如图9中表格所示。

图9

好了,这期的内容就先聊到这里,下期我们重点学习图8(h)的self cascode CM结构,回头见~

也请关注俺的微信公众号,能第一时间看到我的学习分享内容哟~

网友:
沙发啊!!!问个问题哈,那个图e的是不是对于track temperature呢?

网友:
只用过图e  f和g看起来很厉害啊

网友:
这个要顶一下,手机上也可以学习了,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track temperature?没太明白你的意思哟

网友:
下期会重点分析下图h中的结构
引用 楼主:

   e的结构还有一种改进型,最左侧产生Vb偏置电压的这样一个管子Q3它的vth和Q5有差别,会导致镜像不准,可以在Q3下面再叠加一个工作在线性区的管子,镜像会更准确。
除了分析h的结构,建议大神能在深亚微米工艺下给出仿真示例······

楼主:
e的结构还有一种改进型,最左侧产生Vb偏置电压的这样一个管子Q3它的vth和Q5有差别,会导致镜像不准 ...
引用 网友B:

   我是这样理解的,Q3是用来给共栅管Q4(Q5)提供栅级偏置电压的,目的是为了是起镜像作用的Q1(Q2)的Vds电压一致,同时工作在饱和区的临界点,从而保证Q1既有一致的工作条件,同时消耗较少的电压裕度。   我觉得Q3和Q4的阈值Vth的差别倒还好,其主要差别应该说是Vgs的差别更准确,毕竟其管子尺寸会不一样的。

网友:
f图Q3a 和Q3b的栅极接哪呢??

网友:
   请教你是怎么确定Q3尺寸的

楼主:
f图Q3a 和Q3b的栅极接哪呢??
引用 网友C:

我的锅,是图没弄好,Q3a和Q3b的栅级都接
Q3b的漏极的

楼主:
请教你是怎么确定Q3尺寸的
引用 网友B:

   感谢fightshan的讲解,其实在深亚微米工艺下,特别是低压逻辑器件的阈值和栅长关系密切,平方律的关系只能用于估算吧。

网友B:
感谢fightshan的讲解,其实在深亚微米工艺下,特别是低压逻辑器件的阈值和栅长关系密切,平方律的 ...
引用 楼主:

  是的 只能用于估算   有个起始点开始迭代  做几次仿真后确定一个值  你重点讲的h啥时候发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内容还在准备中,预计本周末吧

网友:
感谢楼主,期待下一期。

网友:
h图中的Q2应该在线性区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一般是线性区,如果能够工作在饱和区,输出阻抗会进一步提高,可以看这一期的分析。http://bbs.eetop.cn/thread-623770-1-2.html

网友(2017-06-10):
相当不错,你是个人才

网友(2020-02-10):
写得很好啊

网友(2021-10-26):
最后的图片里Q3的偏置没有画出来,Q3b工作在饱和区,Q3a工作在线性区。

网友:
大哥的笔记丰富多彩喔!

网友(2022-03-13):
写的很好,很有帮助

网友(2022-07-05):
总结的很全面

网友(2022-12-14):
请问(i)结构怎么直接复制电流?

网友(2023-02-17):
你写的每一篇都是精品

网友(2023-03-23):
分析很好,谢谢分享

网友(2023-05-23):
f和g的输出阻抗一样吧,g的输出阻抗怎么会和R挂钩?

网友(2024-05-28):
请教各问题,在h图中,假如没有Q4,那么Q2是复制的Q1的电流吗

网友(2024-08-12):
细致 有用

网友(2025-07-03):
正好学习这块知识,谢谢了

网友(2025-09-19):
想请教一下电流镜设计的尺寸一般需要参考什么标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