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死区时间不是越短越好吗

楼主(2017-03-02):
最近在做DC-DC,两个功率管在导通和关断的时候需要一个死区时间。如题,死区时间不是越短越好吗,还是与什么因素有关。

网友:
太短的死区时间可能起不到消除死区的作用了

网友:
能保证电路正常工作的情况下当然是越小越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因为功率管的充放电需要时间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样才算是保证正常工作?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上下管别同时导通了

网友(2022-06-17):
同时导通就发生隧穿,烧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