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ssent2013 按照问题求教

楼主(2017-03-02):
将tessent_2013_1_common tessent_2013_1_doc tessent_2013_1_lnx-x86放到同一个路径下,都改为可执行,执行./tessent_2013_1_common

log如下:

Unpacking install file.  Please wait . . .
WARNING: Would install common but the file tessent_2013_1_common was not found.
WARNING: Would install doc but the file tessent_2013_1_doc was not found.
WARNING:  The documentation for DFT tools has been moved and is no longer
available in each platform file.  It must be installed from the separate
file for the 'doc' platform (e.g. dft_2005_5_10_doc.tar).

In order to install documentation for your DFT tools, please return to
where ever you obtained this install file, retrieve the file for 'doc',
and execute it in this directory.

WARNING: Would install lnx-x86 but the file tessent_2013_1_lnx-x86 was not found.
WARNING: Would install sol-sparc but the file tessent_2013_1_sol-sparc was not found.
All requested platforms are currently installed.  Quiting with nothing done.

多谢!!!

网友(2017-07-28):
1. download  this link -->   http://bbs.eetop.cn/thread-402472-1-1.html

2. uncompress tar file
   tar xvf tessent_2013_1_common.tar
   tar xvf tessent_2013_1_doc.tar
   tar xvf tessent_2013_1_lnx-x86.tar

3.  able to run
   chmod 750 tessent_*

4.  if  Unable to find uudecode!
     google search   " sharutils_xxx.rpm  "
     if ( centos 6 or rhel 6 --- 64bit)
         http://www.filewatcher.com/m/sha ... 4.rpm.191432-0.html
     sudo yum install  sharutils-4.7-6.1.el6.x86_64.rpm

5.  run install
    ./tessent_2013_1_common
    or
    ./tessent_2013_1_doc
    or
    ./tessent_2013_1_lnx-x86

6. patch
   http://bbs.eetop.cn/thread-470038-1-1.html

网友(2020-12-26):
解决了吗 这个问题我一直没有解决

网友A(2022-12-07):
在安装tessent_2022_3时遇到同样的问题,提示WARNING: Would install doc but the file tessent_*_doc was not found. 请问有解决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安装tessent_2022_3时遇到同样的问题,提示WARNING: Would install doc but the file tessent_*_doc was  ...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2023-01-16):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么?

同问

网友C(2023-03-29):
应该和系统设置有关, 我 rhel 6.8上安装正常, centos 7.9就报楼主同样的错。二楼的办法没解决问题

网友D(2023-07-26):
引用 网友C:
应该和系统设置有关, 我 rhel 6.8上安装正常, centos 7.9就报楼主同样的错。二楼的办法没解决问题
...

和 文件系统有关系 redhat6的ext4系统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redhat7 用的xfs文件系统就会有这个问题 .同理只要是安装在xfs文件系统的硬盘上都会有这个问题 就算你在ext4系统上装好了 拷贝到xfs格式的硬盘上 打开也会报这个错 Error: Unable to load string registry - some messages may be slightly garbled

网友(2023-10-26):
引用 网友D:
和 文件系统有关系 redhat6的ext4系统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redhat7 用的xfs文件系统就会有这个问题 .同理只要 ...

确实是和磁盘系统有关系,换到ext4就可以正常安装,xfs文件系统没法装,感觉和IC5141有点像,IC5141也不认XFS挂载的数据,谢谢提醒!非常有帮助。

网友(2025-04-18):
今天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但是与楼上不同的现象是同样是xfs系统,在较小的磁盘中可以安装(10T),在较大(40T)的磁盘中会报lz提出的错误,但是原因还是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