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解决办法

楼主(2017-03-03):
M2-M2 short

M2-M2 short

如图所示,ICC做LVS检查时,SRAM IP的信号线报了很多short(5000多),信号线走M2/M4,SRAM的电源/地 strap走M3,
按道理说不会有M2-M2 short,有人说SRAM IP的电源/地环附近可能内部信号走M2/M3/M4层,导致short,可是从
SRAM GDS根本看不到这个,而且APR使用的frame也是从lef导出来的,lef中在电源/地环附近没有内部信号走M2/M3/M4层。
那这个short是如何导致的?如何解决呢?

期待大侠们出手相助,不胜感激!!!

楼主:
自己顶一顶!
在线等,盼大牛解惑

楼主:
sram信号布线通道留了50u,应该也够了。

网友:
SRAM产生的MW lib有问题

楼主:
@damonzhao。 MW LIB是用astro从LEF做出来的FRAME,请问如何检查是否有问题。谢谢!!

网友:
多显示基层看看,你就能看到为什么short了,估计是M2 在SRAM上除了出pin 的地方全部block住了,要么改MW、要么让信号线走M4

楼主:
@zhanggd 谢谢您的回复,M4-M4也有很多short,显示了40多层,能看到一些short的地方,但是还有很多看不出来为何short了。

网友:
是不是把metal blockage layer  认成了metal 然后那一片ICC 都认为short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