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skill高手吗,请教一个form设置问题

楼主(2017-03-03):
我在layout view里面设置一个form,可以直接载入文件,
类似run calibre时,可以直接选择文件。
我现在要设置一个这样的button(browse),点击弹出一个窗口,然后选择需要load的文件?
不知道用哪个命令可以在form里面设置这样的field

楼主:
没高手会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http://bbs.eetop.cn/thread-559622-1-1.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大神,已经把browse的做出来了 ,但是在form的排布不太好,这个button现在放在了相应的stringfield
下面,而且button形状很大,一整个长条,我希望这个button直接摆在stringfield的右边,不知道怎么实现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skuiref.pdf看下P246 Two Dimensional Form Layout

楼主:
回复 网友A:

    list( field x:y width:hight)这个写法没看明白,x,y,width和hight分别是指什么呢,
我随便设了几个值,工具总报错说我设的值不合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搞定了 ,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