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 XL library的指向问题

楼主(2017-03-03):
自己建立一个stand cell的库,做好里面的stand cell 版图,然后希望XL调用的时候优先使用这个库里的stand cell,如果没有,再使用pecll里的器件。
这个应该怎样修改layout xl的设置?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在启动目录下的.cdsenv中加入:layoutXL  lxUseLibList string "lib_name1 Lib_name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