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GA AC peak

楼主(2017-03-03):
fig.1

fig.1

请教一个问题,图示结构PGA在闭环增益为0dB时,幅频特性曲线中存在peak的原因是?谢谢!

网友:
peak的频点在什么位置? 应该是运放的输入点寄生和运放的开环传函综合作用,导致的peak。

楼主:
回复 网友A:
20MHz 左右(eg. R1=300k R2=300k Cpara大概也就几十fF的量级), 应该是放大器输入节点(差分对栅极)寄生电容与反馈电阻产生的极点导致的。而运放补偿后在近似一阶稳定的情况下,对ac peak影响不大。涉及到的tradeoff:offset vs ac peak fre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