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求指导~如何消除Bandgap启动瞬间的电压尖峰

楼主(2017-03-03):
大家好,新手小白做的Bandgap(VDD=3.3V),想要消除掉启动瞬间的电压尖峰有什么方法吗? 如何形成图中红线的缓慢上升到1.2V的曲线。
我的分析是因为启动的瞬间,启动电路会把PMOS的栅极拉到很低的点位,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电流导致VREF在启动瞬间很大。不知是否正确

谢谢各位大神,欢迎指导!

网友:
启动后,n-ch启动晶体管是否完全关断?

即使它最终被关闭,也许启动电路保持很长时间,并导致高增益稳定。

观察中间节点行为。 祝你好运!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N管是完全关断的

网友(2021-05-24):
您好,想请教下,您电路最右边的输出是什么?

网友:
好问题,顶一下
等大佬解答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2021-08-03):
有大佬回复吗

网友:
楼主好,这个问题有解决吗

网友(2023-01-18):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补充内容 (2024-4-15 19:38):
应该考虑在电流镜的栅极加滤波电容,或者VREF_1P2添加负载电容,比如2pF等

网友(2024-09-24):
启动后栅极电位拉的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