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clude "hello_pkg.sv" 和import uvm_pkg::*; 区别

楼主(2017-03-03):
`include "hello_pkg.sv" 和import uvm_pkg::*; 区别 ?  这里做了两次,为什么?
`include "hello_pkg.sv"    //这里Include hello_pkg.sv"
`include "dut_hello.v"//测试模块DUT文件
`include "hello_if.sv"//接口文件
`include "hello_case.sv"//测试用例case

module hello_tb_top;
    import uvm_pkg::*;
    import hello_pkg::*;//  import hello_pkg::*
    reg clk;
    hello_if my_hello_if(clk,clk);//实例化接口
    dut my_dut(.clk(clk),
               .rxd(my_hello_if.rxd),
               .rx_dv(my_hello_if.rx_dv),
               .txd(my_hello_if.txd),
               .tx_en(my_hello_if.tx_en)
               );//实例化DUT,并将DUT的输入输出端口和my_hello_if连接在一起

    initial begin//产生DUT需要的时钟
        clk = 0;
        forever begin
            #10;clk = ~clk;
        end
    end

    initial begin//通过config_db的set方式将my_if通知driver和monitor
        //从而Driver和monitor可以直接和DUT通信。
        uvm_config_db#(virtual hello_if)::set(null,"uvm_test_top.env.input_agt.drv","hello_if",my_hello_if);
        uvm_config_db#(virtual hello_if)::set(null,"uvm_test_top.env.output_agt.mon","hello_if",my_hello_if);
        run_test();//启动UVM
    end
endmodule

网友:
include 你把代码吃进来,但是并不会被调用。import 调用
我并不用include,我在filelist吃它
我觉得你缺任何一个都不会work

网友(2017-06-09):
回复 楼主:

   include 把对应文件中的内容放到该文件中使用。        import引用命名空间,可以使用对应命名空间下的参数。

网友:
我觉得`include "hello_pkg.sv"可以省略,前提是filelist中包含hello_pkg.sv并且在 hello_tb_top.sv 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