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小系统的处理器选择

楼主(2017-03-03):
想搭建一个基于CPU的最小系统,方便在FPGA平台上软硬件协同开发,验证测试其他IP模块。因此需要找一个合适的免费CPU core。目前考虑有:
1.OpenRISC--OR1200;
2.ARMv6-----cortex-M0(DesignStart);

比较纠结的是,OR1200有硬件调试,但是不清楚工具链完备性,是否方便软件开发。而M0(DsignStart)固定配置,没有debug口,感觉纯粹只能仿真用用。

请帮忙评估或推荐合适的CPU core,谢谢!

网友:
免费的,肯定没好货

网友:
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SPARC V8处理器,这个处理器的源码很容易下载到,指令集也不复杂,所使用的的片上总线又是AMBA

网友(2018-01-08):
lz考不考虑RISC-V?直接用ucb的Rocket-chip,AXI总线的

网友(2019-02-20):
cortex-M0(DesignStart)没有调试接口吗,我看管脚处有SWDIOTMS和SWCLKTCK,难道不是调试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