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个create_placement_blockage里套用变量的问题

楼主(2017-03-03):
命令和log如下。最后一句命令是我试验用的,直接写数字命令没问题。但套用变量就不对。
请问错在哪儿?

icc_shell> set box [get_attribute u_MCU_CORE/uRamTop/uRam bbox]
{215.240 685.680} {329.470 819.045}
icc_shell> set LLX [lindex ${box} 0 0]
215.240
icc_shell> set LLY [lindex ${box} 0 1]
685.680
icc_shell> set RHX [lindex ${box} 1 0]
329.470
icc_shell> set RHY [lindex ${box} 1 1]
819.045
icc_shell> set NewLLX [expr ${LLX} - 4]
211.24
icc_shell> set NewLLY [expr ${LLY} - 4]
681.68
icc_shell> set NewRHX [expr ${RHX} + 4]
333.47
icc_shell> set NewRHY [expr ${RHY} + 4]
823.045
icc_shell> create_placement_blockage -bbox { $NewLLX $NewLLY $NewRHX $NewRHY } -type hard
Error: Invalid rect option value specified (' $NewLLX $NewLLY $NewRHX $NewRHY ') (HDUEDIT-011)
icc_shell> create_placement_blockage -bbox { 250 250 300 300} -type hard
{PB#1343234}

网友:
create_placement_blockage -bbox [concat $NewLLX $NewLLY $NewRHX $NewRHY]  -type h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