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allegro下大尺寸epad的pastemask如何做成井字形

楼主(2017-03-03):
小弟初学allegro,最近做pcb元件封装库时遇到有些QFN芯片底部有比较大的epad,比如7mmx7mm,看到很多地方建议把epad的钢网做成井字形更有利于焊接。参考了一些国外公司demo板的gerber文件,确实也是把epad的pastemask做成这个样子。例如下图是ADI的一个demo板中的一颗QFN芯片,中间是epad,黄色是top metal,灰色是top层pastemask。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allegro做封装库时怎么做出这样的pad,我尝试pad designer中pastemask指定shape,但是pcb designer设计shape的时候,不能画9个方块,只能是一个形状。请各位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我觉得是不是用正负片来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allegro可以对某个区域单独做负片处理吗?

网友:
画9个 Epin?

网友(2025-11-19):
请问EPAD应该怎么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