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走线时线的两边总有个标尺,遇到最小宽度的线就过不去

楼主(2017-03-03):
线两边有个带箭头的尺子,标注着到周围的距离,求解怎么取消掉

网友:
DRD关掉就好了 上方显示框把红色的手的那个图标点掉

网友(2017-05-13):
去TOOL那里点击layout就可以了  这是51的

网友:
你开启了xl吧,在options那里点DRD Edit ,然后把Interactive Mode 选off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