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后仿延时反标不上

楼主(2017-03-03):
使用VCS进行后仿,发现如果一个器件的input是x状态的话,那么从input 到 output是没有延时反标上去的。
这种情况会导致DFT PATTERN的仿真FAIL。请问该如何解决?

网友:
能再详细描述下吗?有log吗

网友:
没听说过sdf反标成功与否和信号的值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