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C综合时时序参数的设定问题求助

楼主(2017-03-03):
新手自学DC综合
现在有一个问题十分不解,就是我在进行DC分析时,需要加入时序约束命令,那么这些时序约束命令中的各种参数是怎么样确定的呢?
之前看过有文章中说需要将工艺库的.db文件转换为.lib文件,然后通过阅读.lib文件来确定这些参数的值,这个具体是如何操作?望大神指点指点我这个新手。
不甚感激!!!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是将db转成lib,而是将lib转成db文件;另外你这个问题不具体(太笼统),可能没人能给你一个满意得答复(仅是个人看法,不喜勿喷)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现在我想对一个工程进行时序约束文件的编写  但是不知道具体应该做些什么约束,也不是很了解约束值应该如何去确定。
找了些资料 也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 故希望各位大神指点迷津 为我指点一下方向。

网友(2017-04-14):
你看看DC 的说明文档应该能理解, 在上面说多了也没有意义